为啥28069的TIMER0例程的中断中没有清定时器中断标志位的语句呢?

楼主(2014-05-30):
(无正文)

楼主:
应该是需要手动清的,但是没看到相关语句,不知道为什么?
interrupt void  TINT0_ISR(void)      // CPU-Timer 0
{
         // Insert ISR Code here
         CpuTimer0.InterruptCount++;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1 = 1; // 取反
         // Acknowledge this interrupt to receive more interrupts from group 1
         PieCtrlRegs.PIEACK.bit.ACK1         =       1;
}

网友A:
再看看相关手册资料的吧,有些标志位是随着数据的读取自动清零的

网友B:
单步调试的测试下的吧,看看相关寄存器的值的吧

网友C:
看看相应的手册看看说明是否需要用软件清除标志位

网友D(2016-09-05):
朋友,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理论上,外设级中断标志位、PIE应答位都需要手动清零,不然CPU无法再次相应中断。但是,28069没有手动清零CPU定时器中断标志位,CPU也能再次响应该中断请求。在1000多页英文手册中也没找到解释。你现在解决这个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