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串口前面的数据被后面的覆盖了?

楼主(2014-05-30):
                sprintf(buf1,"%.3f",Q_ANGLE.PIT);
                sprintf(buf2,"%.3f",Q_ANGLE.ROL);
                Sci_SendString("Pitch:");
                Sci_SendString(buf1);
                Sci_SendString("  ");
                Sci_SendString("Roll:");
                Sci_SendString(buf2);
                Sci_SendString("\n\r");
单独发送Roll数据可以

但是发送Pitch数据就被Roll数据覆盖了

楼主:


网友A:
这个需要看下你的主程序的运行速率的,要保证没接受的一个数据的都被正确读出来的

网友B:
读取接收缓冲区前,加一个延时,延时50毫秒或者100毫秒,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