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超外差接收的问题

楼主(2014-05-31):
求教大神,图中L4和C12应该焊多大的电感和电容,用什么类型的,新人分不多,请谅解!

楼主:
仔细说明一下,上图为一个车库门遥控器的接收本振电路,C12和L4用数字电桥测试出来不准,可能跟频率有关,我试着焊了N多个元件还是不对,请教大师,这两个元件取值和要求,不甚感激!

楼主:
求人帮忙啊

楼主:
哎,世风日下,真是求人不如求已啊

网友A:
知道什么是超外差么?

网友B:
楼主这个根本就不是什么超外差。不过是个简的几乎不能再简的超再生接收器

网友C:
楼主的电路跟超外差电路一点关系也没有,去搜索“超再生接收机”的原理和电路设计方面的信息。

网友D:
首先,需要手头有一台频谱仪才行。否则!!!!!!!!!!!! 就像瞎子摸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首先,需要手头有一台频谱仪才行。否则!!!!!!!!!!!! 就像瞎子摸象 ...

朋友是行走大内的御医吧,人家连外差式都还木弄明白,你让人家整台频谱仪.哈哈,你以为人家是皇上啊,喂马都用长白老山参.

哈哈,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朋友是行走大内的御医吧,人家连外差式都还木弄明白,你让人家整台频谱仪.哈哈,你以为人家是皇上啊,喂马都 ...

呵呵,模电版还真有这样一位皇兄呢,虽也不识外差,却有一套“仪“,还真能唬得人一棱一棱的

网友G:
我觉得象~~~~ 发射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朋友是行走大内的御医吧,人家连外差式都还木弄明白,你让人家整台频谱仪.哈哈,你以为人家是皇上啊,喂马都 ...

tyw兄说的是啊!不用仪器也未必不能调试,只是费些周折而已。

网友H:
如果是433.92接收,直接用RF83之类的单芯片就可以了,非常简单,不用调试。

网友I:
这跟超外差没有毛的关系,这不是接收电路,是个简单的声表发射电路,

是吗?难道这个不可以当超外差的本振吗?

网友J:
发射电路而且里面画的有点不对 啊。。。调是可以调的,电感一般都在NH级别的,电容5P之内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