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M642的视频服务处理器

楼主(2014-05-31):
画PCB板就是一个推敲修改并不断重复这个过程而且乐在其中的智力活动,每一次检查都能发现更好的布线路径,就像完成一件艺术品,不断地删删补补。也许我画的不是蒙娜丽莎,但是足以打动我自己。
第一次因为个人冲动下定决心去完成这个产品,些许期待,些许担心……
原理图已经完成了,正在画PCB,下面是功能框图,还望大神给予指导!!!!

网友A:
是两路视频输入吗?为啥不搞成4路。敢问vga输出是用的什么方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两路视频输入吗?为啥不搞成4路。敢问vga输出是用的什么方案呢?

VGA 用的ADV7123,我想用在视频图像处理方面,两路视频差不多够用了

楼主:
完成布局以来,第一次对板子局部重新调整,顿时感觉清晰了许多,之前就想动,一直拖着,终于山穷水尽的时候才下定决心重心调整,还是懒啊!

楼主:
昨天又有一个新的发现,只要多研究几遍,就会找到更好的走线路经,每一条线都有最优的路径。当碰到感觉不合适或者不美观的时候,要打开原理图再从新屡屡,思路就会变得清楚,原来塌下心来,是多有意义的一件事

网友B:
正在做类似的的东西,你用的是哪个软件画班子哦。QQ27344503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在做类似的的东西,你用的是哪个软件画班子哦。QQ273445031

PADS

楼主:
今天晚上在Router中画PCB的时候,不知怎么出现了如上图的情况
经一高手指点,得到解决,在此表示感谢。
解决办法是:我无意中按到了无模命令“O”,忽然发现这个键很实用啊!可以展现更多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