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确认ST7920的LCD12864串行驱动是否可以读取显示数据?

楼主(2014-05-31):
      这之前一直在用LaunchPadG2553的板子使用8位并行的方式写LCD12864的显示驱动,现在功能差不多够用了,就想扩展些功能,但是发现IO已经被占得差不多了,再除去实时晶振的两个引脚,能用的就只有几个脚了,所以就想改用串行的方式驱动,基础显示功能是可以用的(没有使用读忙判断函数),之后在画图的时候,按照时序写的代码每次读出来的数据都是为0x00,在调试的时候发现,SCLK置1,SID也跟着置1,SCLK置0,SID也跟着置0,很是不解。遂在百度上搜索,看到有好多人也遇到了我这样的问题,有的人说这是ST7920方案的缺陷,串行方式就是无法读取数据,但是我在数据手册里看到有关于读取数据的指令;有的人遇到这个问题无法解决,但是有画图需求,就专门在单片机的RAM上开辟一个缓存,然后整屏刷新,这样虽然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在只有512Bety RAM上的2553上明显是不可行的,其次整屏刷新效率很低,也不可取。因此,我想在这里请大家帮忙确认一下,12864的串行方式是不是真的不能读取数据?希望能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

网友A:
如果你的液晶支持串行方式操作,是可以的。
有一些12864是不支持串行方式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液晶支持串行方式操作,是可以的。
有一些12864是不支持串行方式操作的。 ...

我用串行的方式能够实现基本的显示字符的功能,就是现在往回读状态信息和显示数据的数据不对,是有什么讲究的吗?

网友B:
大部分的12864的串行读不回数据,这个要看手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的12864的串行读不回数据,这个要看手册,的

谢谢解答,那很有可能是不支持串口读数据了

网友C(2014-10-31):
楼主你好  你能发一份你得 程序给我看看嘛 我现在用 tm4c 驱动12864 (st7920) 但是现在那个读数据的函数弄不出来 很麻烦 楼主能否帮助下我  我得 QQ405234961,

网友C:
邮箱 405234961@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邮箱 405234961@qq.com

你是用的串行通信还是并行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邮箱 405234961@qq.com

我的这个程序是针对430的G2553写的,可能移植上不好弄,你看看你是否需要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用的串行通信还是并行通信?

我用的并口的 ,今天下午纵欲搞出来了 问题是 管脚的 数据怎么读 很重要,那个部分我一直搞不明白,tm4c怎么读st7920的 数据的  今天终于找到答案了  谢谢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并口的 ,今天下午纵欲搞出来了 问题是 管脚的 数据怎么读 很重要,那个部分我一直搞不明白,tm4c ...

弄明白了就好:lol

网友D:
不知道楼主读取有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楼主读取有什么用的

读取是为了能够实现画点,进而画线,画任意图形的功能,如果仅仅是作一些简单的显示字符和特定的图片当然是用不到读取功能的了

网友D:
清屏之后再画 不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清屏之后再画 不可以么?

那这样就不方便啊,如果能单独画一点,我就可以在任意地方画东西,而不用每次清屏,而且一清屏,原来显示的内容不是没有了

网友E(2015-05-19):
不知道楼主能不能把资料分享一下,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楼主能不能把资料分享一下,学习学习

这个没有什么独家的资料了,12864的资料网上能搜到好多

网友F:
采用串转并型的方式的处理也是可以的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采用串转并型的方式的处理也是可以的呗。

没试过,理论上可以的

网友G(2015-07-16):
我也是醉了,试了半天串行读数据,楞是读不出来……看来只能并行了

网友F:
12864的有支持串口读数据的,不过现在大部分的都是并口形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醉了,试了半天串行读数据,楞是读不出来……看来只能并行了 ...

也只能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12864的有支持串口读数据的,不过现在大部分的都是并口形式的。

使用ST7920的芯片是不行的,其他的或许可以吧

网友H(2016-11-28):
1按照ST7920官方datasheet说明, 在串行方式下,仅仅可以写是有效的。
2附:ST7920 datasheet serial interface

Serial interface :
ST7920 is in serial interface mode when pull down PSB pin. Two pins (SCLK and SID) are used to complete the data transfer.
Only write data is avail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H:
1按照ST7920官方datasheet说明, 在串行方式下,仅仅可以写是有效的。
2附:ST7920 datasheet serial inter ...

谢谢回复

网友I(2019-12-01):
你好,串行读取LCD数据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楼主(2020-04-08):
引用 网友I:
你好,串行读取LCD数据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正如我在27楼回复的那样,此芯片在串行模式下只能写数据,不能读取显示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