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串发生器

楼主(2014-05-31):
脉冲数目在1-15之间可设定,触发后输出脉冲数目为设定值的一串连续脉冲,如设定值为6,则输出6个连续脉冲。

完成电路的仿真;
(ps:不能用门电路)

网友A:
单片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吧。

不会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会啊,

用单片机很容易实现

网友C:
单片机不是门电路构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单片机很容易实现

不能用单片机!!!

网友D:
不能用器件。

网友E:
毕业设计吧?

网友F:
用8脚或6脚单片机实现比较划算。

网友F:
不用器件?用什么?就算独立元件也是器件啊?要拿电阻电容二、三极管搭?还是要求用FPGA/CPLD?

网友G:
楼主:脉冲是随机或固定频率/占空,波形特征等,尽量详细,得到回复可能快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毕业设计吧?

不是

网友H:
软件做的,行不

网友I:
用fpga 软件 做起来不是小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H:
软件做的,行不

可以啊!!!

网友J:
不能用器件?
直接买一个信号发生器吧

网友K:
我本来想说用个轻触按键自己用手按,用大脑计数,可楼主说不能用器件,开关也是器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