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鸣器 电源转换的问题

楼主(2014-05-31):
大神们 弱弱的问下 这个图怎么能让他3.7V这样工作??  它原先是220的但在减压后得到的  大约9V左右的电压(上次侧过)     但有用过9V的直流电源通电后却没动作

楼主:
本人不是电子专业的  碰到电阻机会比较少  所以怕读错就直接上图大神看下电阻的大小

网友A:
你把9V直流电源直接加到“﹢﹣”两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9V直流电源直接加到“﹢﹣”两端。。。

加过了   没什么反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人不是电子专业的  碰到电阻机会比较少  所以怕读错就直接上图大神看下电阻的大小 ...

         黑  棕红橙黄绿  蓝紫灰白
依次代表  0  12345  6789
楼主的电阻如果是 棕 黑 绿 那就是10乘以10的5次方,即1000K即1M ,最后的是误差  金色是误差值正负5%
                                                                         银色误差值是正负10%
           如果是 棕 黑 蓝 那就是10乘以10的6次方,即1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