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RVMDK使用问题

楼主(2014-05-31):
我写了一个LED跑马灯程序,但是编译的时候出现这个问题。这个怎么解决?

我写了一个LED跑马灯程序,但是编译的时候出现这个问题。这个怎么解决?

我写了一个跑马灯的程序,芯片是2440的。编译的时候出现这个问题,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
自己先顶下。希望有高手来赐教。

网友A:
类型定义不正确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啊?是分数太低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型定义不正确

但是我看着像是链接那里出错了。现在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看着像是链接那里出错了。现在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那你看下程序,哪里定义不对,都已经有提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看下程序,哪里定义不对,都已经有提示了

#define GPBCON (*(volatile unsigned *) 0x56000010)
#define GPBDAT (*(volatile unsigned *) 0x56000014)
#define GPBUP  (*(volatile unsigned *) 0x56000018)
void delay()
{
        int i, j;
        for(i = 0; i < 10000; i++)
                for(j = 0; j < 50; j++)
                        ;
}
int main()
{
        GPBCON = 0X155555;
        while(1)
        {
                GPBDAT |= 0X1E0;
                GPBDAT &= 0X1C0;
                delay();

                GPBDAT |= 0X1E0;
                GPBDAT &= 0X1A0;
                delay();

                GPBDAT |= 0X1E0;
                GPBDAT &= 0X160;
                delay();

                GPBDAT |= 0X1E0;
                GPBDAT &= 0X0E0;
                delay();
        }
        return 0;
}
就这几行程序,没看出那里定义出错了。对了,那里提示是类型定义不对啊?没看出来。

网友B:
只编译一部分看!

网友C:
改成;

#define GPBCON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56000010)
#define GPBDAT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56000014)
#define GPBUP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56000018)
void delay()
{
        int i, j;
        for(i = 0; i < 10000; i++)
                for(j = 0; j < 50; j++)
                        ;
}
int main()
{
        GPBCON = 0X155555;
        while(1)
        {
                GPBDAT |= 0X1E0;
                GPBDAT &= 0X1C0;
                delay();

                GPBDAT |= 0X1E0;
                GPBDAT &= 0X1A0;
                delay();

                GPBDAT |= 0X1E0;
                GPBDAT &= 0X160;
                delay();

                GPBDAT |= 0X1E0;
                GPBDAT &= 0X0E0;
                delay();
        }
        return 0;
}

试一下

网友D:
字节对齐问题,看看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