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PCA与UART0冲突??

楼主(2014-05-31):
  最近用C8051F340的PCA和UART0,单个模块使用的时候没有问题,我把两个部分组合到一起之后,发现一个问题,整个程序第一次进入的时候没有问题,通过UART0发送数据之后,PCA不再进入中断,求大侠指点,感激不尽啊。

                for(i=0;i<514;i++)
                {
                        B_StepM();
                        delay(10);
                        while(S == 0)
                        {
                                Trig_Time();
                                delay(10);
                                Send_D[i] = S;
                        }
                        S = 0;
                }
/*测距*/
        for(i=0;i<516;i++)
                {
                        TR1 = 1;
                        Send_Float(Send_D[i]);
                        TR1 = 0;
                }
/*发送*/

楼主:
void PCA0_ISR (void) interrupt 11   //可编程计数阵列中断
{
        static unsigned current_capture_value=0, previous_capture_value=0;
        static unsigned int capture_period=0;

        if (CCF0)        //超声波测距
        {

                CCF0 = 0;
                if (TEST_IN)
                {
                        previous_capture_value = PCA0CP0;
                }
                else
                {
                        current_capture_value = PCA0CP0;

                        capture_period = current_capture_value - previous_capture_value;        // Update previous capture value with most recent info.

                        previous_capture_value = current_capture_value;

                        S = 0.36*capture_period/80;

                }
        }

        else
        {
                PCA0CN &= ~0x86;        //清除所有PCA中断
        }
}

网友A:
PCA中断不是被关闭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