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脉冲串发生器

楼主(2014-05-31):
脉冲数目在1-15之间可设定,触发后输出脉冲数目为设定值的一串连续脉冲,如设定值为6,则输出6个连续脉冲。完成电路的仿真;
(ps:不能用门电路)

楼主:
大神,急用啊...

网友A:
不能用门电路,那么可以用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门电路,那么可以用什么?

74ls160-164都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74ls160-164都可以

以74打头的芯片,绝大多数(99%以上)是门电路。
74LS160~164也属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74打头的芯片,绝大多数(99%以上)是门电路。
74LS160~164也属门电路。

好吧,就是不能用与门、非门之类的...

“不能用与门、非门之类的”,那么脉冲如何产生?如果不能用,唯一的办法只能用4060,自带振荡电路,但又是计数器芯片。

网友B:
估计是老师的作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老师的作业....

是的,可是不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74打头的芯片,绝大多数(99%以上)是门电路。
74LS160~164也属门电路。

老师可不可以提醒一下,我都做了两天了没做出来

网友B:
复位时把初值给计数器,计数器!=0时 enable时钟输出.=0时关闭时钟输出.
计数器 用于对脉冲计数

“不能用与门、非门之类的”,那么脉冲如何产生?如果不能用,唯一的办法只能用4060,自带振荡电路,但又是计数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位时把初值给计数器,计数器!=0时 enable时钟输出.=0时关闭时钟输出.
计数器 用于对脉冲计数 ...

能不能再具体点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再具体点啊

不是我不想帮你,是我觉得如果帮你了.就等于本来是顺产的孩子,遭遇了刨腹产.会让你失去很多学习的机会.
加油孩子.你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我不想帮你,是我觉得如果帮你了.就等于本来是顺产的孩子,遭遇了刨腹产.会让你失去很多学习的机会.
加 ...

好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

icecut是对的。

学习,不仅是学知识,还要学方法。
icecut所说方法,就是“预置数”。你需要理解“预置”是什么。

顺便说一句:74LS160~164不是可预置的计数器,要用74LS190等可预置的计数器。最好不用LS系列芯片,改用HC系列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ecut是对的。

学习,不仅是学知识,还要学方法。

预置我倒是知道,看来又要重新做了,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ecut是对的。

学习,不仅是学知识,还要学方法。

HC系列的怎么找不到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HC系列的怎么找不到啊?

是找不到芯片(市场上买不到)?还是找不到datasheet?还是仿真找不到元件?
这个要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找不到芯片(市场上买不到)?还是找不到datasheet?还是仿真找不到元件?
这个要说清楚。 ...

仿真找不到元件,(ps:我用的是multisi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找不到芯片(市场上买不到)?还是找不到datasheet?还是仿真找不到元件?
这个要说清楚。 ...

老师,再给点提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我不想帮你,是我觉得如果帮你了.就等于本来是顺产的孩子,遭遇了刨腹产.会让你失去很多学习的机会.
加 ...

看看这个这么出不来波形啊?

网友C:
新手自己画的 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