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可以看做一个怎么样的负载

楼主(2014-05-31):
对于充电器而言,电池就是其负载,请问这个负载对于充电器而言一个容性的还是感性的?还是两者都有

网友A:
蓄电池就是一电压源,内阻相当低,只能用恒流电路对其充电

网友B:
应该会有很大电容性。。。。
如果线很长,也可能有电感,不过对于充电器而言这个电感应该可忽略。

网友B:
如果用长线的话,线的直流电阻一般是不可忽略的。

网友C:
主要从储能特性以及对充电源影响看,应视为一个容量极大的初始或终止电压接近额定电压的忽略等效寄生参数的电容器

网友D:
二楼的观点非常正确!

楼主:
我的直流充电机带电阻负载的时候输出电流非常平滑,但是当给蓄电池充电的时候(恒流时),发现输出直流电流波形叠加了一个脉动成分,且值不小。如果电池呈现容性,那怎么解释呢?

网友E:
电池不怕脉动,没事

楼主:
不是,我是好奇的是这个脉动电流成分是什么原因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