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滤波的问题

楼主:
经常看到5V稳压的输入和输出都有滤波电容像104,106之类,但有时候也用到有极性的电容,比如7.2V接入 ,问题是用有极性的电容滤波和无极性的电容滤波有差别么?还有滤波不是有LC和RC么,那为什么只用了电容就可以?

网友A(2014-06-01):
有极性电容和无极性电容,在用于工频整流滤波时,其电气性能差别可以忽略。若说有差别,那就是同容量同耐压的有极性电容比无极性电容体积小得多,价格也低得多。

你说的“滤波不是有LC和RC么”是对信号的滤波此处电容C14是对工频整流电路的滤波,二者并不是一回事。
工频整流的滤波,也有LC形式,但其输出特性与单独一个电容不同。至于RC滤波,工频整流很少采用,偶尔可以在某个电流很小的电路中见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极性电容和无极性电容,在用于工频整流滤波时,其电气性能差别可以忽略。若说有差别,那就是同容量同耐压 ...

那又为什么要用106和104,听到别人说的是,电容越大,滤波效果越好,那是怎么样一个原理呢,是稍微知道一点,就是有看到示波器纹波的峰值会减小,但是不知道为何会减小,还有如果电容越大效果越好为什么不多用几个106,而要用104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又为什么要用106和104,听到别人说的是,电容越大,滤波效果越好,那是怎么样一个原理呢,是稍微知道一 ...

噪声频率不同,一个滤低频,一个滤高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噪声频率不同,一个滤低频,一个滤高频

这里的噪声指的是电压的纹波吗?原理是电容的充放电吧,一个滤高频,一个滤低频,那104高频滤波后的峰值会跟106滤波后的峰值一样吗,就是说滤波后的峰值跟电容的大小没有关系?还是说呈现的是高低不平的锯齿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又为什么要用106和104,听到别人说的是,电容越大,滤波效果越好,那是怎么样一个原理呢,是稍微知道一 ...

“电容越大,滤波效果越好”指的是工频整流的“滤波”,并联上一支104电容的“滤波”是低通滤波器那个“滤波”,二者概念还是稍有区别,所以后者并非“越大越好”。
电容具有寄生电感和电阻,通常电容量越大寄生电感也越大。电容与其寄生电感构成串联谐振回路,其谐振频率显然是容量越大谐振频率越低。在谐振频率之上,电容呈电感性,已经失去作用,所以有“大电容滤低频,小电容滤高频”的说法。两支电容并联使用时,容量需要配合好,不是106电容一定比104电容好。
此时104电容滤波是RC滤波和LC滤波兼而有之,R或L是图中看不见的,是导线、变压器、整流管、放大器或其它元器件的寄生电阻或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越大,滤波效果越好”指的是工频整流的“滤波”,并联上一支104电容的“滤波”是低通滤波器那个“ ...

哦,理解了一些,谢谢了

网友C:
LC成本高,只在要求高的时候会用到。
RC有电压损失,所以在电源滤波不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