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请看看这个是什么?

楼主:
图中两个黄色的U?是什么元件,那位用过或知道,请告知,谢谢了!
元件是T-220-5封装,(从左到右数的1,2,3,4,5)
实测2与4 是相连的(拆下后测的)

网友A(2014-06-01):
你查查,一些PN沟道的MOS管或三极管,能否对的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查查,一些PN沟道的MOS管或三极管,能否对的的上;

按图的管子2与4不能接地的

网友B:
这个好难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图的管子2与4不能接地的

我知道,所以让你找类似的器件;

楼主:
我自已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