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一看这个2MHz中的两个元件

楼主(2014-06-01):
请教图中两个黄色的部份元件是什么,T-220-5封装

网友A:
MOS驱动芯片

网友B:
多大功率输出啊用这么夸张的驱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大功率输出啊用这么夸张的驱动器。。。。。。。

请问这个是什么管子,约30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驱动芯片

请问是什么样的管子有这样的接法,我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这种接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是什么管子,约300W

管子型号已经在图中,IRF540。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是什么样的管子有这样的接法,我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这种接法。

估计此电路是非常老的,在开关电源控制芯片还未产生时的电路。
两个74HC00左边一定还有一大堆门电路,用于振荡、比较、产生死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管子型号已经在图中,IRF540。

IRF540有T-220—5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此电路是非常老的,在开关电源控制芯片还未产生时的电路。
两个74HC00左边一定还有一大堆门电路,用 ...

你说的太对了

网友D:
看样子图中2个黄色部分像是个运放。可是常见的TO-220-5封装的运放第三脚都是接地或负的。2和4连在一起是可以的,但是5脚一般都不是输出啊?楼主再检查一下原图吧。极有可能是管脚标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样子图中2个黄色部分像是个运放。可是常见的TO-220-5封装的运放第三脚都是接地或负的。2和4连在一起是可 ...

确认图是对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确认图是对的

管子字对面,左起1脚接控制,2与4接在地,3接电源=12V,5脚接输出(如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