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几张LCR测试仪的照片

楼主(2014-06-01):
:D
正面外壳

楼主:
反面外壳

楼主:
去掉保护外套以后的壳子

楼主:
屏的背面

楼主:
PCB板正面

楼主:
正面局部图片

网友A:
这是刚买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刚买的工具?

不是,买这个还不如买福禄克的万用表;
有空再拆5个万用表,3个小的,2个大的;
还有2示波器也拆了,1个2W多;

网友B:
这个和万用表有什么区别吗?是不是比万用表精度更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万用表有什么区别吗?是不是比万用表精度更高啊?

这个只测LCR;
不少万用表没有测试,电感和电容的功能,至少一般没有测试电感的

网友C:
比较老的仪器了

网友D:
不知道测试精度怎么样

网友E:
东西比较简陋啊

网友F:
这个哥公司也有只

网友G:
看图好像只能测电容和电感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哥公司也有只

你们买这个测电机?

网友H:
这个壳和万用表的差不多

网友I:
测试原理应该是振荡方面的吧

网友J:
不知道测试小电容怎么样

网友K:
还能测电感,呵呵

网友L:
上次听人说要做这个

网友M:
这种应该比较便宜

网友N:
顶 长长见识

网友O:
测小电容还是挺难的

网友P:
LCR测试仪还是蛮有意思的

网友Q:
应该很便宜吧。。。。。成本不到10块钱吧。。。。。

网友R:
游总,精益求精

网友S:
LCR就是测电感 电容 电阻的 可以选择频率、电压测试,这样测试结果比万用表精确,频率对这些值的影响很大的。

网友T:
专业点吧,实用就行,仪器精度最重要,

网友U:
手持的和电桥相比精确度咋样,没用过手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U:
手持的和电桥相比精确度咋样,没用过手持的

这个应该是振荡的原理,精度一般吧:D
可能电桥的要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T:
专业点吧,实用就行,仪器精度最重要,

:D
恩,主要还是看自己需求;
不过做电工的,好的万用表和示波器最好有1个;

楼主:
引用 网友S:
LCR就是测电感 电容 电阻的 可以选择频率、电压测试,这样测试结果比万用表精确,频率对这些值的影响很大的 ...

恩,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游总,精益求精

谢谢支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Q:
应该很便宜吧。。。。。成本不到10块钱吧。。。。。

成本可能50不到吧,做到10元内应该困难;
外壳就要10几元;

网友Q:
引用 楼主:
成本可能50不到吧,做到10元内应该困难;
外壳就要10几元;

这么粗糙简陋的外壳应该要不了10块钱吧。。。。。
不过他的量小,可能要高些。
PCB上的元件真的都不是值钱的东西呀,绝对远远不到50块。

楼主:
回楼上,我以前做过类似的;
壳子的成本还是占一部分的,另外货源也不好找,自己开模的话也麻烦;

网友V:
支持,表示还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V:
支持,表示还没用过

那你买个2手的用用;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