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3个小万用表的图片

楼主(2014-06-01):
:D
福禄克的18B被我修过1次,保险丝被我换了

芯片资料从第22楼开始

楼主:
小的,正面

网友A:
为什么不是发三个万用表呢!楼主六一没去玩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是发三个万用表呢!楼主六一没去玩啊!呵呵!

杭州下大雨,正在拍呢:D

楼主:
福禄克18B,外壳正面

楼主:
优利德的,主芯片用的台湾富晶的;
反面

楼主:
局部细节

楼主:
正面3张

楼主:
芯片资料

楼主:
FS9922-DMM3是3 3/4位,4000格的数字万用表专用集成电路;
睡眠模式下,最大10uA的工作电流,还是比较费电的;

楼主:
电源参考电路如下

楼主:
档位切换电路

楼主:
交流整流电路;
后面还有个10倍的放电电路,测MV信号档的时候才工作

楼主:
可以外接有效值转换芯片

楼主:
电压测量电路,PTC做温度补偿用的;
如果是MV档,则信号不经过电阻分压,直接通过电阻进入内部AD;

楼主:
电流测量,切换量程,切换采样电阻的阻值,D4,D5保护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杭州下大雨,正在拍呢

济南说好的大暴雨,一天了连个雨点都没见着!

楼主:
也可以用互感器测量电流

楼主:
电阻测量电路,芯片内部产生0.44V电压,经电阻后和负载分压;
测试负载2端电压计算出电阻(也就是比例法测电阻);

楼主:
二极管测量电路,芯片内部产生2.7V电压,经PTC加到被测二极管2端;
测试出二极管2端电压;

楼主:
通断测试电路,芯片内部生产0.44V电压;
分2路,1路经电阻分压加到比较器的反相输入端;
另1路,经PTC和负载电阻分压,当负载电阻小于30欧;
反相输入电平高于同相输入电平,比较器的输出电平发送反转,蜂鸣器响;

楼主:
三极管放大倍数测量

楼主:
电容测量,电容测量是通过R32对负载电容,进行充放电产生振荡波形;
测试振荡周期,计算出电容值;

楼主:
频率测量,经过一级高通滤波电路,测试出频率值;

楼主:
温度测量电路,需外接热电偶;

楼主:
LCD显示,按资料定做LCD即可

网友C:
准备抄个版不,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济南说好的大暴雨,一天了连个雨点都没见着!

下午一点多下了几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下午一点多下了几滴的

你在市里吗?长清没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准备抄个版不,呵呵。

抄吧,有问题问我,我06年就过这些

网友E:
也送给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送给哥

网友F:
还是fuluke的用起来舒服

网友G:
原来做万用表不难

网友H:
还是福禄克的好

网友I:
万用表的表盘画起来还是复杂啊

网友J:
一起欣赏欣赏~~

网友K:
:)
资料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起欣赏欣赏~~

你应该多支持,呵呵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应该多支持,呵呵

必须顶起。这几天项目的事学校的事一大堆,过几天结项就好了

网友L:
还没拆过小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万用表的表盘画起来还是复杂啊

恩,画起来是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还没拆过小万用表。。

你可以把学校或公司的仪器拆了看看啊

网友M:
有时候好奇,把表给拆了,后来发现装不回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有时候好奇,把表给拆了,后来发现装不回去了...

:D
我小时候拆收音机啥的装不回去;
现在一般都没问题:D

网友N:
印象中LCD的接口不是排线的比较特别,请问楼主那个黑色包包的软封装是怎么做的 ,贴片厂加工还是?看到很多裸露的过孔不盖绿油有什么特别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O:
mark!支持~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P:
瞧瞧。

恩,可以看看,有空可以DIY

楼主:
引用 网友N:
印象中LCD的接口不是排线的比较特别,请问楼主那个黑色包包的软封装是怎么做的 ,贴片厂加工还是?看到很多 ...

软封装不是很清楚,我以前做表是用接插件的;
裸露焊盘没啥好处,最好还是盖绿油;

网友Q:
不错!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不错!长见识了

:D
恩,手持的万用表以后可以自己修,呵呵;

网友R:
我买了优利德那个,好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买了优利德那个,好用不?

还是FULUKE(18B)的用起来舒服;
优利德的反映比较慢,有时不灵敏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买了优利德那个,好用不?

:loveliness:
我以后不买优利德了

网友S:
都快一个星期还没人看出来那个830是垃圾中的战斗机吗?连基本的线性都没有。
你用个可调电源,Fluke18B和830接到电源输出,都设到2V档,然后调整电源输出(以F18B为准)0.200V、0.400V、0.800V、1.000V、1.200V、1.400V、1.600V、1.800V、2.000V看看那个830都输出些神马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S:
都快一个星期还没人看出来那个830是垃圾中的战斗机吗?连基本的线性都没有。
你用个可调电源,Fluke18B和83 ...

830是啥啊:)
我只有这3个小表,还有几台6位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都快一个星期还没人看出来那个830是垃圾中的战斗机吗?连基本的线性都没有。
你用个可调电源,Fluke18B和83 ...

恩,查了下,看AD就知道了,830的精度不会差;

网友S:
引用 楼主:
恩,查了下,看AD就知道了,830的精度不会差;

正规的830精度不差,可是你在楼主位贴的这块830属于极度野**版,精度肯定差的一塌糊涂,都让你测下线性了你不测有什么办法。其实你贴的这个pdf还是正经的830,但是你买的830把一个至关重要的元件给换成不能满足要求的低档货。至于是哪个元件你仔细看看这个pdf,或者7106 datasheet也行,那里面也特别强调过。

楼主:
引用 网友S:
正规的830精度不差,可是你在楼主位贴的这块830属于极度野**版,精度肯定差的一塌糊涂,都让你测下线性了 ...

:L
你截个图我看看吧,如果我错了,总要让我知道哪里错了;
我现在莫名其妙呢,我也没有83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S:
正规的830精度不差,可是你在楼主位贴的这块830属于极度野**版,精度肯定差的一塌糊涂,都让你测下线性了 ...

明白了,你说的是最小的那个;
那不是我买的,21IC的工具箱配的,我有5个:)

网友S:
引用 楼主:
你截个图我看看吧,如果我错了,总要让我知道哪里错了;
我现在莫名其妙呢,我也没有830啊 ...

1)你先测下线性,先了解下你这块小表有多垃圾。

2)这表的问题所在是C2用错了,你自己看看你贴的那个pdf里面的零件清单。换0.22uf涤纶电容解决之。

楼主:
引用 网友S:
1)你先测下线性,先了解下你这块小表有多垃圾。

2)这表的问题所在是C2用错了,你自己看看你贴的那个pd ...

久等了,简单测试了下
小表线性比较差;
这小表本来就很便宜的东西,厂家不可能用好的电容:D

网友T:
都好熟悉呀!
当年俺做万用表的时候,还没发现福禄克也用富晶的芯片,它用的都是日本的芯片!目测楼主830B小表应该是北京双竞的方案,也就是7106的方案,看工艺大概也知道是哪个工厂生产的!富晶的9721、9722万用表方案做自动挡的万用表都很不错,不过有些极限性能比不上7106方案稳定。记得,那时候测试了胜利高的VC209和优利德用9721做的万用表,在低温或高温、湿度比较大的时候,都会发生不归零的现象,这个也是9721做自动挡的表难点。9721芯片内部如果用软件做sinc滤波算法的话,也不需要外围真有效值转换咯!

网友T:
9721方案出来有10多年了,这些年来没推广开,也是有原因的哦!

网友T:
还有那时候富晶出来一批人创立宏康,也出过万用表的SOC,性能比富晶的还好些,不过好像推广的不是很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T:
还有那时候富晶出来一批人创立宏康,也出过万用表的SOC,性能比富晶的还好些,不过好像推广的不是很顺利! ...

优利德的用了富晶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T:
还有那时候富晶出来一批人创立宏康,也出过万用表的SOC,性能比富晶的还好些,不过好像推广的不是很顺利! ...

福禄克的18b可能用的他们自己的芯片吧,15b,16b听朋友说用的台湾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T:
还有那时候富晶出来一批人创立宏康,也出过万用表的SOC,性能比富晶的还好些,不过好像推广的不是很顺利! ...

你哪年做万用表啊?感觉至少比我早5年啊,我06年做过;

网友U:
给游总顶起,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U:
给游总顶起,厉害!

:loveliness:
又不是我做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V:
学习一下

恩,你可以DIY一个

网友V:
我也想啊,所以有时间好好研究一下:lol

楼主:
回楼上,可以的

网友T:
哈哈!让前辈见笑了呀!俺恰好是比你晚5年做的。俺们那时候做万用表SOC,所以市面上的万用表芯片方案基本上都研究了一遍。

网友T:
15B,16B用的是台湾紘康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T:
哈哈!让前辈见笑了呀!俺恰好是比你晚5年做的。俺们那时候做万用表SOC,所以市面上的万用表芯片方案基本上 ...

你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T:
15B,16B用的是台湾紘康的芯片

后来的芯片,速度有提高不???
我手里的优利德明显速度没18B快,现在都很少用;
要是15B,16B响应速度和18B差不多,可以买个玩玩:lol

楼主:
引用 网友T:
15B,16B用的是台湾紘康的芯片

http://www.hycontek.com/
找到网址了,看了下他们产品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W:
MARK

恩,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X:
好资料啊

谢谢支持

网友T:
你牛啊

这个哪里称得上牛呐!让前辈面前见笑了。万用表方案做了两三年了,虽然看着这个小东西不起眼,但是要做好,确实要花些功夫的。不过在做的过程中,真是学到了不少东西呀!特别是一些基础性的东西,非常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T:
这个哪里称得上牛呐!让前辈面前见笑了。万用表方案做了两三年了,虽然看着这个小东西不起眼,但是要做好 ...

:)
恩,模拟电路,低功耗方面,画板子(器件多不好画),确实能提高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Y:
好东西啊

:)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