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printf函数在打印浮点数时出错问题

楼主(2014-06-01):
sprintf( buf, "%f", 3.141593 );然后把buf输出就是乱码,而采用“%d”格式就正确的,请教大家有没有解决办法,在线等!!!!!

楼主:
找到办法了,在setting的linker中选中float,就可以了,但是使用了sprintf,代码增加了4K,吃不消,

网友(2015-08-25):
请问楼主使用的编译器是IAR么?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在setting的linker中找不到你说的float啊

网友A(2017-01-06):
顶一下 同问没答案啊~

网友B:
printf等几个函数很占空间的;自己做个float2int;int2str用着也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