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口袋模式

楼主(2014-06-01):
手机口袋模式的技术??
手机在包里装的时候,响的声音特别大,是用了光纤传感器检测到的吗?讨论讨论

网友A:
这个还真的没有见过啊,那款手机上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的没有见过啊,那款手机上有这个功能?

我现在用的是华为3C 就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华为3C 就有

到时候买一个看看,现在我用的中兴

网友B:
距离传感器吧··

网友C:
光敏和加速度传感器联合使用。

网友D:
不是有摄像头吗?可以作为传感器用

网友E:
一定还有其它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敏和加速度传感器联合使用。

可以再具体些??

楼主:
如果用的是距离传感器 那如果是白天 放在桌子上 岂不是也会大响??

网友F:
说明接到电话的时候相机在偷偷的工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再具体些??

手机放入口袋会遮光,再有就是手机本身的姿态和运动模式跟通话或其它手机操作时不同,同时满足多种条件且不在通话或其它操作中,则可以判定手机在口袋里,这时来电即可自动加大铃声音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放入口袋会遮光,再有就是手机本身的姿态和运动模式跟通话或其它手机操作时不同,同时满足多种条件且 ...

如果晚上放在桌子上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晚上放在桌子上呢

所以要多种判据同时采用。放在桌上,光线、运动等都是可以依据的判据。

网友G:
放在口袋里的时候一般都是竖直放置的,并且处于锁屏状态,用加速度传感器的数据就可以判断是否处于口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放在口袋里的时候一般都是竖直放置的,并且处于锁屏状态,用加速度传感器的数据就可以判断是否处于口袋 ...

放在包里也会有效果的

网友H:
你可以自己去模拟口袋环境,逐个或者组合去验证到底是哪个传感器起作用,什么情况下起作用。

网友I:
光感+运动传感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