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输出24V,输入端是5路AC220-24V的变压器,输入可能会同时

楼主(2014-06-01):
多路同时输入AC24V的时候会怎么样?

网友A:
可以同时输入AC24V

楼主:
假设同时输入2路AC24V,变压器220V是相同的,次级24V有可能不同相吧,整流后电压是否会叠加,能到多少V?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假设同时输入2路AC24V,变压器220V是相同的,次级24V有可能不同相吧,整流后电压是否会叠加,能到多少V? ...

没有“叠加”,也没有“不同相”。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假设同时输入2路AC24V,变压器220V是相同的,次级24V有可能不同相吧,整流后电压是否会叠加,能到多少V? ...

看你的插座,五组24V应该有个公共端。
但三个整流桥并不是都联接到公共端,仅有一个整流桥是联接到公共端的。这样,上面两个整流桥输入电压可能是零,可能是48V。

楼主:
5路输入(即做电源又做输入信号)整流后给系统供电,原来用了5个整流桥,每个桥后一个隔离二极管,再并接成电源。想简化一下电路,每路信号的一端并接作为一个半桥输入端,另一端做半桥输入。关键是变压器次级不好保证都是同名端接在一起!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