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关于SH79F165取消SOP28封装问题

楼主(2014-06-01):
前段时间设计了一个项目,选择SH79F165-SOP28封装并拿到样片,今天到中颖官网重新下载数据手册,发现SOP28封装取消了(去掉了P0.0-0.3口),怎么回事,有替换的新型号吗?

网友A:
SOP28封装挺好用的啊,别取消。

楼主:
看新的数据手册,去掉了P0.0-0.3口,同时也去掉了位于P0.0 P0.1口的PWM功能

网友B:
樣片是通過正規代理商拿到的話,請和相關代理進行溝通是否還有庫存能用。

楼主:
也就是说此芯片目前只能使用库存芯片,将来必须换芯片了,因为我的设计中使用了PWM

网友C:
我留了20PCS做收藏

网友D:
库存还是有一定数量的,如果你需要还可以下单做库存。目前离正式退场还有段时间啊。

网友E:
我们还因此改设计,中颖这点太不靠谱。
人家NXP的LPC900系列,说要停产,都过了5-6年了,还一样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库存还是有一定数量的,如果你需要还可以下单做库存。目前离正式退场还有段时间啊。 ...

即便是这样也不敢用啊
为什么要停掉,用量太少吗

网友D:
市场所需吧,也许是客户认为性价比不高?中颖还有很多其他资源型号的产品可选,您如果担心可以看看其他有没有适合您的。如果在选型过程遇到一些问题也可联络中颖业务或者FAE咨询。

网友F(2015-06-09):
中颖代理那家强,加Q聊后便知详;
技术价格那家好,加Q相当获得宝.
      QQ:2714266616

网友G(2016-12-11):
有替代型号吗

网友H(2017-05-22):
确实已经取消了,现在datasheet中都是SOP24,请教各位SH165自带的PWM功能怎么使用,datasheet中没有相关寄存器的介绍
附件是他的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H:
确实已经取消了,现在datasheet中都是SOP24,请教各位SH165自带的PWM功能怎么使用,datasheet中没有相关寄存 ...

PWM取消了,自然就没有相关寄存器介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