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电源设计思路

楼主(2014-06-01):
菜鸟想请假一个问题:一个系统里面需要用到三种电压:3.3V、+5V、-5V、9V,输入电压是3节或者4节干电池提供,我的想法是用AMS1117芯片降压提供3.3V给CPU,用MC34063芯片升压到9V,这样就用了两块芯片了,请问+5V、-5V应该怎么入手呢?

网友A:
如果±5V仅仅是给运放之类用,功率不大,可以考虑用电荷泵的方式,在9V那一路上用多绕组电感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5V仅仅是给运放之类用,功率不大,可以考虑用电荷泵的方式,在9V那一路上用多绕组电感也是可以的 ...

是的,正负5V是给运放的,现在考虑用MIC5205芯片产生正负5V,网友建议用LM2596产生正负5V,但是这种方案我不会设计。

网友B:
楼主的思路 不妥
1 电池供电 那必定考虑低功耗 1117 34063 就不用考虑了
2 要做好这个电源电路 先考虑各路电压需要多少电流?
3 等你电流出来 再告诉你方案 思路

网友C:
4节干电池,串联构成6V电源,采用三级管,加稳压二极管可以构成5V,3.3V,电压,采用7905,或者反向器构成-5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4节干电池,串联构成6V电源,采用三级管,加稳压二极管可以构成5V,3.3V,电压,采用7905,或者反向器构成-5v ...

7905的负压源哪里来?

网友E:
必须知道3.3V、+5V、-5V、9V电源的负载电流。否则,电源设计很难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