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急等!LT3407只能单边输出.而且输出于输入电压.

楼主(2014-06-01):
我选用LT3032可调输出型,输入5V,调节输出至3.3V,电路用的是datasheet里的电路,并且确认电路没问题。输出总是只有一边可以输出.而且输出等于输入电压,没输出是只有0.几V,怀疑过焊接问题但反正焊了几次查结果都是一样.请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A:
这种问题这种描述木法分析。
论坛经常有网友这么问问题,一般木人能帮上忙,或者最后自己发现还是自己不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这种描述木法分析。
论坛经常有网友这么问问题,一般木人能帮上忙,或者最后自己发现还是自己不小 ...

谢谢.很大可能是焊接的问.芯片很小最小DFN封装的哪种.很难焊.都焊到怕了.重焊了十几编.板子都快焊坏了.板上还有几片这样的.怕焊坏块板.就麻烦大了

楼主:
搞了二周多.果然是精心大意造成的.原来是二个通道的电流反贵脚做反了..调正后正常..郁闷.做原理图时粗心贪方便.结果浪费了二周多.

网友B(2014-09-29):
很难焊.都焊到怕了.重焊了十几编.板子都快焊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