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F2812 无刷直流电机如何做到精确控制

楼主(2014-06-01):
比如,控制某个电机转动720度,当编码器计数达到720度时,让电机停止转动。但是,由于惯性,电机还会继续旋转一定角度。

有没有控制算法来有效地让电机精确转动到720度?
匿名
设计思路:加入调速装置,抱刹装置。推荐使用伺服电机
匿名
用步进电机可能会容易控制,精度高

网友A:
首先考虑步进电机啊    精确地角度控制
用带码盘的无刷电机等  也可以   会用到位置环闭环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思路:加入调速装置,抱刹装置。推荐使用伺服电机

我拥有的硬件资源只有电机加增量式的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考虑步进电机啊    精确地角度控制
用带码盘的无刷电机等  也可以   会用到位置环闭环控制 ...

我拥有的硬件资源只有电机加增量式的编码器

网友C:
在电机快到设定值时断电,靠惯性走完余下角度

网友D:
根据当前转速,提前计算从当前转速降到0所要的度数. 就是电机在不到 720 就应该停止驱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拥有的硬件资源只有电机加增量式的编码器

那就考虑位置环    看到过用直流无刷电机做的机械臂
可以做到精确的控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根据当前转速,提前计算从当前转速降到0所要的度数. 就是电机在不到 720 就应该停止驱动.   ...

你这方法空转没有负载的时候也许能算到,可是要是电机要适应不同负载,在不同负载的情况下都达到精确控制,感觉不可行,不是谁都能算的,计算的工作量会很大

网友E:
看评论来的,想看看有啥好算法,能适应各种负载,顶一个

网友F:
加个PI的位置环呗

网友D(2014-07-08):
用了2812 ,不会没有速度环吧? 即使电机要适应不同负载,在不同负载的情况下,速度也是受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