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不是一定会发生振荡?

楼主:
op07同相端加了一个RC滤波后的波特图,按图中的情况,是不是一定会发生振荡?
如果是的话,岂不是说RC滤波不能轻易的加上?

网友A(2014-06-01):
把电路贴出来吧,从这么小的图上怎么能读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路贴出来吧,从这么小的图上怎么能读准确?

波特图是2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波特图是2点的

电源和布板合理的话,此电路不会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和布板合理的话,此电路不会振荡。

从波特图上看,后面有接近180度的相位滞后,不会振荡吗?
对这个一直不怎么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波特图上看,后面有接近180度的相位滞后,不会振荡吗?
对这个一直不怎么理解。 ...

接近180度是不会产生振荡的。
“穿越”180度,可能振荡,可能不会振荡。就是说,“穿越”仅是必要条件,还不是充份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近180度是不会产生振荡的。
“穿越”180度,可能振荡,可能不会振荡。就是说,“穿越”仅是必要条件, ...

能简单说说吗?

网友B:
楼主你在+输入端接100级RC最大移几千度都不会振荡

网友B:
移相电路接在反魁环路上才可能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移相电路接在反魁环路上才可能振

谢谢蚂蚁大哥,你这一句太有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简单说说吗?

参考
华成英 童诗白《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第四版》6.6.1节,294页起。同书8.1.1节,402页起。
或者
康华光《电子技术基础 模拟部分》7.8.1节,363页起。同书9.5节,434页起。
或者
谢嘉奎《电子线路·非线性部分(第四版)》3.1节,116页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移相电路接在反魁环路上才可能振

这个就是maychang大哥说的“充分条件”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maychang大哥说的“充分条件”吗

两个条件:
1、相移达到180度(或360度,或720度……看具体情况)
2、环路增益大于等于1
两个合起来(同时满足),是充份条件。

网友C:
0分贝线在那啊?你这个是闭环线吧,要看环路增益的,才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0分贝线在那啊?你这个是闭环线吧,要看环路增益的,才能判断。

环路增益是AF吧。
AF 怎么看出来是大于或者等于1?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环路增益是A/(1+AF)吧。
A/1+AF >=1 ----->A>=1+AF----->A(1-F) >=1怎么看出来是大于或者等于1? ...

稳定性判据,1)闭环方程的根的必须在左半平面,2)在开环下,AF(环路增益)在0分贝线的频率点相位小于180度,3)在开环下,AF以20DB/10倍程穿越0DB线。在同相放大架构下,同相输入点在一般状况下,不影响放大器的稳定,因为同相端的电路参数没有在反馈环路内。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环路增益是AF吧。
AF 怎么看出来是大于或者等于1?

用第2种或第3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第2种或第3种方法。

波特图以20lg|AF|,为纵坐标,
这个值怎么计算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波特图以20lg|AF|,为纵坐标,
这个值怎么计算呢?

把环路任一点断开,前向点当输入,反向端当输出,做波特图,以DB或放大倍数为纵轴,与相频图比较就可以看出稳定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环路任一点断开,前向点当输入,反向端当输出,做波特图,以DB或放大倍数为纵轴,与相频图比较就可以看 ...

“前向点”?电路的输入点吗?反相端当输出??不明白,说详细点啊,
或者举个例子,就拿上面的图做例子。谢谢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向点”?电路的输入点吗?反相端当输出??不明白,说详细点啊,
或者举个例子,就拿上面的图做例子 ...

如果把2点切开,变成二个点,跟电阻联的点叫输入点,跟OP联的点叫输出点,模拟在输入点加一个交流小信号,测量输出点的变化,放大倍数就是环路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把2点切开,变成二个点,跟电阻联的点叫输入点,跟OP联的点叫输出点,模拟在输入点加一个交流小信号 ...

这不等于环路增益没运放什么事了?
开环状态下,同相和反相端电压不是由的输入决定的么?
按这种解释的话,这种单运放的环路增益都是小于0db的吧?

网友C:
按您的图算,如果OP的ADV=120DB,也就是1000000倍,A0=1000000,反馈糸数F=1/(50+1)=0.02,AF=1000000*0.02=20000;
算是深度反馈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不等于环路增益没运放什么事了?
开环状态下,同相和反相端电压不是由的输入决定的么?
按这种解释的话 ...

算环路增益,全部外部信号都归零。外部电流源算开路,电压源算短路,只关心测试信号的响应,是反映糸统的信号。跟外部信号没有关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算环路增益,全部外部信号都归零。外部电流源算开路,电压源算短路,只关心测试信号的响应,是反映糸统的 ...

谢谢啦,我现在大概有些明白了。
我在好好看看书。
非常感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