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24和DSPIC系列操作内部EEPROM一定要用汇编吗?

楼主(2014-06-01):
PIC24和DSPIC系列操作内部EEPROM一定要用汇编吗?用C行不行?

楼主:
MOV #LOW_ADDR_WORD,W0 ;     //初始化指针
MOV #HIGH_ADDR_WORD,W1
MOV W1,TBLPAG
TBLRDL [ W0 ], W4;         //读数据EEPROM
/////////////////////////////////////////////////////////////////
NVMADR=0xfc00;
NVMADRU=0x007f;
TBLRDL[W0],W4      (这一句怎么改)

楼主:
哪儿能找到例程。

网友A:
当然不是。

不仅当然不是,而且根本就不应该问这种问题。

网友B:
汇编能做的东东C基本上都能。:)

楼主:
请版主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是。

不仅当然不是,而且根本就不应该问这种问题。

很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