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15这样使用是否合适?

楼主:
工频变压器输出经过桥式整流滤波(1000uF电解电容)后得到24V直流,然后再经过一个6欧姆/2W的电阻后接7815。7815后接一块控制电路板,控制板主要部件就是有一块MCU,再加上运放082 353之类、PMW芯片,以及隔离驱动放大电路,PWM经过隔离驱动放大后推动两个150V高压场效应管。
现在发现如下问题:7815连接上控制电路板,测试6欧姆/2W电阻,压降为0.35V,计算得到此时输入电流为58mA,7815前端输入电压为24.2V,那么压降为9V,7815的功耗为0.53W,测试其温度,发现有52°的高温(此时7815没有背贴散热架,并且没有风冷情况下),测试7815输入端电压24.2V有较大的纹波为1V,但是7815的输出15V还算是比较纯净的,此时个人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当高压场效应管加上150V高压之后,驱动电路需要较大的驱动功率,发现7815瞬间温度猛增到了85°。
大家说说7815在这里作为供电电源是否合适?

网友A(2014-06-01):
“但是当高压场效应管加上150V高压之后,驱动电路需要较大的驱动功率,发现7815瞬间温度猛增到了85°。”
看看此时6欧电阻上电压多少,7815输入电压多少。

匿名  2014-6-2 01:06
这时可将7815第三3脚断开,串入电流表(可用万用表大电流档),如果电流大于1A,说明7815电流容量不足。解决方案一:用两只7815并联;二:在1、3脚间跨接一只5~10W、阻值47~100欧电阻(电阻阻值与电流大小成反比)。

网友B:
楼主一开始说得挺不错,可话锋一转:驱动负载,温度猛增---
怎么不测压降算电流了呢

网友C:
温度升高,说明电流太大,同意二楼的,量下电流

网友D:
前面有串6欧电阻,估计电流并不很大,应是散热不够。压差比较大,容易发热。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带载电流,不然压降太大,你连15V输出都问题

我们公司也这样做,前面加个大电阻,有一次工人把输出后面的钽电容焊反了,结果相当于短路,电流很大,电阻上的压降使7805输出不了,然后才

使得电容没炸,压降全跑串联电阻上,所以要先以带载最大电流去确定那电阻大小及功率

网友E:
被6欧2w骗了,实际应该不是2w

网友F:
我见过进口电器上输入输出端并接一大功率电阻,以降低7815电流与其分流,楼主可以参考,阻值楼主可以根据实际电流调整

网友G:
驱动场效应管是不需要功率的,所以你的场效应的驱动电路一定有问题了。

网友H:
基本上热功率就是压差*电流  压差太大会发热很严重的

楼主:
明天重新测试看看电流

楼主:
今天看龙船去了,人不是机器,要放松一下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