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用作电平转换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吗?

楼主:
我想把一个IC的UART的TXD输出从5V转换为3V,再接到另一个IC的UART的RXD。

据我的了解,红色发光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就是1.9v至2v左右,假设对转换精度要求不是太高,这个方案可行的吗?我知道最好的方案是用电平转换芯片来降压,但就这个方案而言,除了发光二极管的精度误差外,还有哪些不好的地方,极端情况下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A(2014-06-02):
难道不用反向传输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不用反向传输数据?

反向传输数据时,不需要转换电平。

网友B:
串LED后 拉低信号了,
毕竟传输的是电压信号 电流能力有限,又要点亮LED
所以不建议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反向传输数据时,不需要转换电平。

二极管反向是不通导的啊

楼主:
这个是原理图,说得清楚些。

网友C:
二极管的管压降是随电流的大小变化的吧,电流越小压降越小,这里的电流应该是很小,恐怕它的压降会小于0.7,最好先做一个测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原理图,说得清楚些。

4楼版主说的对,这样串会拉低信号的。你要做指示灯,你可以把LED阴极接到信号线上,阳极上拉到VCC,信号线上电平变化的时候LED可以闪烁。6楼的串接方式也不建议用

网友E:
5V侧的IO如果是弱上拉型的,可以直连3V器件,为什么,你先自己想。
5V侧的IO如果是强上拉型的,用LED降压可以,但不推荐,不如接个电阻。为什么,你先自己想。
做电路分析时,务必考虑器件内部的相关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有图看得更明白,更容易交流。
电路图,是电工们间的语言

网友G:
影响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