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赐教12V的红外开关怎么与单片机连接。。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4-06-02):
自己画画的交通灯设计、、、下面4个是检测电路。。检测来的信号怎么与单片机相连呢?还有图中还有特殊车辆的中断没画。。

网友A:
交通信号相关专辑 28册 114M 〓

交通信号相关专辑 28册
交通信号相关专辑 28册
交通信号相关专辑 28册

1. 光耦极性反脱勒.
2. 光耦输入输出级不能共电源,否则就不起隔离作用了.
3. 光耦输出若仅传递开关信号,不用加运放,挂上拉电阻直接与单片机相连,若电平不匹配可让光敏管与cpu用同一组电源,或是适当分压后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 交通信号相关专辑 28册 114M 〓

交通信号相关专辑 28册

1. 光耦极性反脱勒。(你说了我才发现,谢谢)
2. 光耦输入输出级不能共电源,否则就不起隔离作用了.(那四个是模拟4个红外对射管的。需要12V才能驱动发光二级管,既然是一套对射管,那么接收管不用12V也能接收信号吗??)
3. 光耦输出若仅传递开关信号,不用加运放,挂上拉电阻直接与单片机相连,若电平不匹配可让光敏管与cpu用同一组电源,或是适当分压后使用.(自己觉得加运放是光线中断时,运放的+变化,形成1个信号,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1. 光耦极性反脱勒。(你说了我才发现,谢谢)
2. 光耦输入输出级不能共电源,否则就不起隔离作用了.( ...

2. 收,发可以不同电压,发射管1.几伏就点亮了,所以12v要串电阻限流到5︿20mA. 接收端一般与cpu共源,接口方便
3. 加运放信号调理当然更好,若想产生中断信号,宜用微分+smt整形,即产生一个干干净净的负脉冲,微分加在运放输入端,运放接成smt工作状态.

其实不用这么复杂的,光耦输出上拉后直连i/o口,用查询方式检测.

网友B:
什么类型的红外开关?具体参数规格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类型的红外开关?具体参数规格是什么?

我是想用安装在十字路口检测车流量的电位开关。。测距至少15M吧。。然后某宝上看的一个测距10M。。。的对射红外电位开关。。GDK-10 .。电流有时需要5A的。。反正就是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信号了。。郁闷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想用安装在十字路口检测车流量的电位开关。。测距至少15M吧。。然后某宝上看的一个测距10M。。。的对 ...

你先去搞清楚该“开关”的具体电气参数和应用电路,你这样的提问基本是“空空飞弹”,没多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