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教:有没有8~36VDC输入,输出12VDC的电源芯片?

楼主(2014-06-02):
(无正文)

网友A:
好像没听说过,36V这么高电压,还要5A不得了,那要很大的散热器了

网友B:
这个电压范围 和电流 只能用外MOS的了
lm3478 试试

网友C:
到TI和LINEAR的网站上查查,升降压的DCDC

网友D:
TI的TPS54260应该可以满足你的需求了

网友E:
兄弟,你要的是能降压又能升压的电路,对吗?
如果是要用sepic电路,电流5A不算大,用个大点的电感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