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按键设置温度报警值

楼主(2014-06-02):
用sht10检测到温湿度后,显示在了lcd1602上,那如何用按键设置温湿度的值以及实现超标报警呢?初次接触,还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如果你会驱动SHT10和LCD1602,难道你不会设置设定值?
你会用电热水器、燃气热水器的温度设置吗?
这个问题太离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会驱动SHT10和LCD1602,难道你不会设置设定值?
你会用电热水器、燃气热水器的温度设置吗?
这个问题 ...

sht10和1602的都是看的别人写出来的程序,自己看懂了。按键设置这个还真的不会,不知道按键设置的原理。。求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sht10和1602的都是看的别人写出来的程序,自己看懂了。按键设置这个还真的不会,不知道按键设置的原理。 ...

预设初始报警值,在按键按下处理中根据不同按键去改变初始值的大小就可以了...
设置完成保存到EEPROM中...
检测温度或湿度值和报警值比较,如果超出报警值就报警...

网友C:
又是一个做课程设计的同学
先学学C51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是一个做课程设计的同学
先学学C51吧

我是学机械的,以前没接触过这类的东西。不是我的毕业设计,纯属个人学习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