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D09,如何在一个元件的轮廓中放置另一些元件。

楼主(2014-06-02):
我把LCD 和安装孔画成一个元件,但其他元件放不进这个轮廓中,不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这个轮廓是

匿名
VXCVXV

网友A:
那片红色阴影是room么?

楼主:
manage 3d body,现在正在琢磨这个,放置问题看看能否用这个来解决。

楼主:
已经解决,还是在PLACE->3D BODY 中放置3D模型解决。

网友B:
改设计规则么?

网友C(2015-02-07):
规则问题,关掉DRC,问题即可解决

网友D(2015-08-26):
楼主,解决没,,我也急求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提高板子空间利用率。。

网友E:
因为有设计规则的限制,比如线距,元件与元件的距离等,会报错,只需将这些规则关闭即可,也就是关掉DRC

网友F:
把元件间距在线检测关闭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解决没,,我也急求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提高板子空间利用率。。 ...

我前边已给出解决办法了。

网友G(2021-03-28):
天气好好,努力奋斗

网友H:
应该是规则的问题,改一下规则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