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模块 neo-6m 没信号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4-06-02):
用的是陶瓷天线

网友A:
在室外测试过吗?测试的时间够长吗?等个5分钟以上试试

网友B:
要在室外试验才行,室内是不行的

网友C:
先确认实验条件是否正确,如是,说明天线连接方式有问题,注意有源天线和无源天线的区别,务必仔细看手册。

网友D:
100%天线的问题,到室外去测试 最好去楼顶 天台测试
要么换有源天线 修改天线部分电路。
有条件室内搞个GPS转发器

网友E:
有时这个在冷启动的情况下,搜星定位的时间好长要20分钟左右。有时很快,5分钟左右。这是为什么 ?

网友D:
模块的后备电池 你没用起来?

网友F:
V_BCKP这个引脚不要接地,最好是接电池。

网友G:
电路没问题的前提下,天线问题。。。你的陶瓷天线做过匹配没有?
室内开发比较郁闷的,你直接买个外置天线,带很长线的那种,丢到窗户外面去。。。这样就比较靠谱了。。。

网友H:
-134db的信号天线的需要调调1575.42m附件的S21吧?

楼主:
用有源天线的原理图怎么设计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有源天线的原理图怎么设计呢?

模块手册里有,去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路没问题的前提下,天线问题。。。你的陶瓷天线做过匹配没有?
室内开发比较郁闷的,你直接买个外置天线 ...

天线怎么做匹配呢? 不是买了直接用吗?

网友I:
接上串口看下,就知道有没有信号 ,一般接上就有信号

网友J:
你这原理图有问题吧,要是无源天线的话,一般要接个LNA,有源天线的话,没看到你给天线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