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EPM240C100T5做5ns延时可以吗?

楼主(2014-06-02):
我没用过CPLD,只会用AVR单片机,现在我想做一个板子,要实现精确到5ns的延时和40mhz的计数输入,计数最小高电平脉宽8ns,外部时钟如用50mhz有源晶体,是否可以通过内部PLL达到200MHZ,想用EPM240C100T5可以吗,不行的话请推荐一个型号。谢谢!

网友A:
epm240 里面没有 PLL,你的应用可以考虑用 fpga( 如 CYCLONE 4 系列),但是大材小用了。

楼主:
那直接用200MHZ有源晶振作为时钟输入,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直接用200MHZ有源晶振作为时钟输入,可以吗?

200Mhz?不考虑成本么?还不如用cyclone I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