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power-one电源

楼主(2014-06-02):
power-one电源突然没有输出了,转天又有输出了,求解释

楼主:
power-one电源突然没有输出了,转天又有正常输出了,这正常吗

网友A:
不正常,估计有虚焊或内部有地方软短路或开路。

楼主:
各位老师,哪有修Power-one电源的,付费

网友B:
付费,那你还不如买一个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师,哪有修Power-one电源的,付费

是开板式的还好,如果是模块密封式的就没有办法了,与其开膛破肚还不如换个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