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8S的IIC

楼主(2014-06-02):
有没有哪位大神知道新唐的M058S的第二个IIC通道如何打开

网友A:
和第一个I2C打开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第一个I2C打开不一样?

您好,我用的是P34、P35的IIC接口读加速度传感器的数据,现在要用P44、P45口读,但读不出来数据,我是在程序里把I2C0换成I2C1了,,,但用不了,,不知道是不是还需要配置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用的是P34、P35的IIC接口读加速度传感器的数据,现在要用P44、P45口读,但读不出来数据,我是在 ...

上初始化程序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用的是P34、P35的IIC接口读加速度传感器的数据,现在要用P44、P45口读,但读不出来数据,我是在 ...

I2C0换成I2C1的时候你看下寄存器的宏定义有没有?我用SPI1的时候发现我用的头文件里面SP1的寄存器没定义,自己加上就好了

网友C:
贴出初始化代码比较好看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初始化程序图

void I2C_Init(void)
{
        SYS->IPRSTC2 |= SYS_IPRSTC2_I2C1_RST_Msk; //C: Peripheral Reset Control Resister 2: I2C-bit = 1 => controller reset
        SYS->IPRSTC2 &= ~SYS_IPRSTC2_I2C1_RST_Msk;//C: Peripheral Reset Control Resister 2: I2C-bit = 0 => set controller to normal mode
        I2C1->I2CON |= I2C_I2CON_ENS1_Msk;
  I2C1->I2CLK = I2C_I2CLK_DIV4(120); /* 48000000Hz / 4 / 120 = 100000Hz */
        _I2C_ENABLE_TIMEOUT_COUNTER(I2C1);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贴出初始化代码比较好看出问题

void I2C_Init(void)
{
        SYS->IPRSTC2 |= SYS_IPRSTC2_I2C1_RST_Msk; //C: Peripheral Reset Control Resister 2: I2C-bit = 1 => controller reset
        SYS->IPRSTC2 &= ~SYS_IPRSTC2_I2C1_RST_Msk;//C: Peripheral Reset Control Resister 2: I2C-bit = 0 => set controller to normal mode
        I2C1->I2CON |= I2C_I2CON_ENS1_Msk;
  I2C1->I2CLK = I2C_I2CLK_DIV4(120); /* 48000000Hz / 4 / 120 = 100000Hz */
        _I2C_ENABLE_TIMEOUT_COUNTER(I2C1);
}

楼主:
引用 网友B:
I2C0换成I2C1的时候你看下寄存器的宏定义有没有?我用SPI1的时候发现我用的头文件里面SP1的寄存器没定义 ...

有的,,我原来用的M051的头文件,然后在新唐官网上下的58S的库,但还是不行的。。

网友D:
管脚功能是否有设置

网友C:
搞定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void I2C_Init(void)
{
        SYS->IPRSTC2 |= SYS_IPRSTC2_I2C1_RST_Msk; //C: Peripheral Reset Control Res ...

这个看上去没问题,

网友A:
I2C2的时钟使能了没, 图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I2C2的时钟使能了没,

程序里好像没有使能I2C1 这是在哪个寄存器里的啊?我用I2C0的时候也没有使能I2C0的时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定了吗?

还没有啊,,,I2C的初始化放在上面了,麻烦帮我看看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里好像没有使能I2C1 这是在哪个寄存器里的啊?我用I2C0的时候也没有使能I2C0的时钟啊,, ...

就我给你发的哪个寄存器,在时钟控制管理里面了

网友E:
你有把io切成i2c嗎?
請參考附件
project path:
BSP_M058S_Series_CMSIS_EN_V1.00.002 i2c master\SampleCode\Driver\I2C_MASTER

BSP_M058S_Series_CMSIS_EN_V1.00.002 i2c master.zip

网友F:
热心的高手很多啊,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有把io切成i2c嗎?
請參考附件
project path:

已解决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