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延长笔记本的lvds屏线

楼主(2014-06-02):
我想把笔记本的lvds屏线延长,这样就可以把屏幕和机身分开,只拿个屏幕在手上操作,本子是Acer 5251。淘宝问了一圈都说没办法。想请教下
1. 这个本的屏线是什么型号,我知道lvds有什么双六单六,但具体的我不太懂;
2. 我的想法可行吗,是否有lvds的延长线或者本身就比较长的屏线(至少半米),或者把lvds信号转成其他信号再转回来。笔记本还一个问题是我的屏线还管着摄像头,我可以不要摄像头,当然如果能保住摄像头更好。
大家有什么看法,谢谢

网友A:
为什么不单独买个液晶屏呢!

网友B:
LVDS是低电压差分线, 不太长的话, 用双绞线DIY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单独买个液晶屏呢!

什么意思,新屏幕不还是得接线吗,现在问题是线不够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LVDS是低电压差分线, 不太长的话, 用双绞线DIY都行.

这是最后一招。我割开看了,里面包着十来根细导线,有的还是带屏蔽的,我的技术怕弄不好有干扰

网友C:
淘宝VGA转lvds板,50左右  长VGA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新屏幕不还是得接线吗,现在问题是线不够长

那就自己DIY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