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调试过射频芯片FM1702SL的朋友吗?求助

楼主(2014-06-02):
小弟用FM1702SL 做了块板子,无奈找不到卡。。。现在把原理图和PCB上传一下,希望调试过这个东西的朋友,指导下小弟吧。。。
有的手册上说天线中心抽头要接地,但是我实测了两块正常工作的板子,都没有接地。其实没几个件,关键是电容调谐。。示波器实测天线上的波形是13.56Mhz的正弦波.峰峰值是7V,芯片RX 引脚是2.64V~1.04V的正弦。R10实际用的是5.1K.

网友A:
先翻翻手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

网友C:
峰峰值1V太小了,我觉得怎么也得5V以上才行。所以你可能需要调调C5和C6.你看看L1和L2后面的电压能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峰峰值1V太小了,我觉得怎么也得5V以上才行。所以你可能需要调调C5和C6.你看看L1和L2后面的电压能有多少 ...

抱歉!是示波器的衰减没搞对。下面是我测得图,还请指点!

楼主:
我用示波器分别测量了不能寻卡的板子和正常能寻卡的板子的几个结点处的波形。左边图形是不能工作的板子的波形。
两块板子由于PCB天线尺寸不一样。所以要调,但是我调不出来目前。

[ch]
TX1、TX2引脚处的电压波形                                    正常板子该点处的波形
]
经过L1,L2后的波形   (为什么这么大?)                                              正常板子该点处的波形

h]
PCB天线上的波形                                                       正常板子该点处的波形
[ch]
RX处的电压波形                                                  正常板子该点处的波形

楼主:
有没有搞错!右边图形显示不出!

网友D:
VCC用的电压多少?虽然说明书说3.3V可以,但实际上读卡距离不好,电压高一点读卡距离远一点,特别是操作CPU卡,也不要超过5V容易烧。此外两个电感1R0J就可以。你的阻容器件值好像也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VCC用的电压多少?虽然说明书说3.3V可以,但实际上读卡距离不好,电压高一点读卡距离远一点,特别是操作CPU ...

用的是3.3V,初步确定芯片有问题。我从能正常工作的板子上吹下来一个能工作的片子,焊上去,貌似有反应。

网友E:
3.3V下C10应当为10nF左右,5V时才能用0.1uF。

楼主:
引用 网友E:
3.3V下C10应当为10nF左右,5V时才能用0.1uF。

谢谢!我待会试一试!用104的也能工作。目前能工作了。但是仍然比较奇怪:
PCB天线是矩形的,IC卡也是矩形的,如果把IC卡平行的贴在天线上,检测不到卡。离开一段距离就能检测到。但是当IC卡垂直的贴在天线上时,能够检测到卡!

PCB天线是个线圈,IC卡里是线圈,难道这种现象与磁场耦合有关?

网友E:
断层是因为C1-C6没有匹配好,特别是C5、C6。如果超过220pF还调不好,那就是天线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断层是因为C1-C6没有匹配好,特别是C5、C6。如果超过220pF还调不好,那就是天线的问题了。 ...

谢谢!好,我下面多买几种电容试试!

网友D:
最好先用厂家推荐的配置测试,基本都可以工作,再根据自己的PCB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先用厂家推荐的配置测试,基本都可以工作,再根据自己的PCB优化。

嗯,发现天线中间抽头不接地的确也OK。

网友D:
原来因为NXP和FM价格贵很多,全面转向FM,各种型号都用过,环境干扰,操作距离要求不高的情况下,FM使用还是比较满意,但在电磁干扰较大,特别是模块电压不稳的情况下,NXP还是有一定的质量优势。

网友F(2015-02-01):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谢天谢地,用了10个小时,终于被我搞定。
问题是这样的, 我原本设计的1702都是5V供电,当然。都是正常。
直到我设计一款便携电池供电的设备,我需要3.3v给1702,官方手册明明写是可以低于3V,当然我想问题也不大。MCU使用的是STM32F103C8T6,直接接1702的6个必要通信引脚。因为时间关系,没用开发板模拟,直接打PCB,回来后测试,发现了类似楼主的问题。
好了,解决的办法竟然是给6个IO加上拉电阻!!!!!我是反复确认了STM32有推挽输出的。没加上拉时可以设置1702寄存器成功的。但是就是无法寻卡。加了后OK。
至于原理图,跟楼主的区别是C2、C1=33pF,C5,C6=95pF(27+68),R6,R5=0欧,其他跟官方手册一模一样。
通信距离稳定在6cm,没有盲区,不知道为什么我搜索的时候发现很多人都说3.3V距离3cm还有不稳定的,可能我运气好吧。

网友G(2015-09-20):
各位大神,我也在用stm32f103c8t6调试,也是寻不到卡。。。因为我是从51 移植过来的程序,不知道是我的spi通讯问题,还是电路问题,卡了我好长时间了。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测试吗?能不能分享下。谢谢

网友G:
各位大神,小弟也在用STM32F103C8T6调试fm1702sl的读卡程序,自己做的板子。一直寻不到卡,因为我的程序是从51上移植过来的,spi用的是stm32 的spi1 现在也不知道是spi通讯问题,还是电路问题,好久了,不知道怎么弄了。请问我改怎么调试,希望帮帮忙,谢谢各位啊。

网友H(2017-04-20):
引用 网友G:
各位大神,小弟也在用STM32F103C8T6调试fm1702sl的读卡程序,自己做的板子。一直寻不到卡,因为我的程序是 ...

怎么样,调试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