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关于pic单片机AD转换

楼主(2014-06-02):
麻烦请问各位大神,pic16f877a的AD转换如果想把参考电压改为2.25-2.75,除了要改ADCON1的初始化。
还要给RA2一个2.25v的电压给RA3一个2.75电压吗?还是说直接在程序里写,怎么写啊?

网友A:
程序里改不了吧?要在电路上接。

网友B:
在VREF-和VREF+上分别接入相应的电压,并且在相关寄存器中设置为由外部电路提供参考电压

楼主:
ok懂了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C(2014-10-14):
指教下,我怎么不懂

网友D(2015-04-23):
三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