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入门,关于arm板的选购,求大神赐教

楼主(2014-06-02):
想选购一款arm开发板,对初学者来说,选arm9还是arm11好,对这两款开发板有什么好的型号可以介绍的

网友A:
会考虑选择TI的吗   TI的支持omap

网友B:
其实这两个都差不多··真要说还是2440吧··经典中的经典,各种资料烂大街

网友C:
现在学习arm9还是arm11相对比较少了,大家都在学cortex-m3

网友D:
看你想学些什么。
如果学元件级的开发,什么板子都一样,故而可选低端一点的,甚至未必是ARM,因为所有嵌入式系统的基本设计方法是完全一样的,应做到会一全通。
如果是学系统级应用开发或者嵌入式操作系统,最好选择诸如TI的BBB或树莓派之类的ARM准系统。

网友E:
楼主为啥不选择A8、A9、A5、A7呢?

网友F:
arm9和arm11都是比较老的处理器核了,都不是最理想的,不过单从学习嵌入式角度都没什么区别,选便宜的,相对来说arm9的实用价值还大些,毕竟现在还有arm9核的产品还不少。

网友G:
看你的发展方向了,若你只是想搞Linux的,那ARM9是最好的选择,若你还想开发Android,那就选A8或A9吧!

网友H:
上淘宝,看最热门的、销量最高的。。。

网友I:
不要纠结选哪个了。。。随便入手一个开始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