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gprs mc55丢包问题。急!

楼主(2014-06-02):
使用mc55进行联通g网数据传输,10秒一包数据。经常会遇到gprs发送后模块返回ok,并且返回了^SISW1,1。但是server端会出现一段时间接收不到数据,之后连续接收好几包数据,而且这些数据中会存在丢包现象。
请教是网络阻塞吗?按我的概念tcp应该不会丢包呀,丢包是怎么回事呢?
帮忙分析一下,谢谢大家!

楼主:
用移动g网,不丢包,数据很稳定,联通g网就不行。但是客户就要求用联通,有什么好办法吗?

楼主:
联通g网,我在18点到21点很难建链,移动g网一点事情没有,建链很快

网友A:
网络过于拥塞时缓冲栈可能溢出导致丢包,到设备实际应用地去测试,如果拥塞厉害,演示给客户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络过于拥塞时缓冲栈可能溢出导致丢包,到设备实际应用地去测试,如果拥塞厉害,演示给客户看。 ...

谢谢版主。我现在纠结的是客户之前测试过其他家产品,使用的上海quectel m35模块,基本不丢包。我用mc55丢包就很严重,会是我的设置问题吗?

网友B:
丢包和测试现场很相关,信号好的地方往往测不出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我现在纠结的是客户之前测试过其他家产品,使用的上海quectel m35模块,基本不丢包。我用mc55 ...

你先检测信号场强,如果场强不好的地方自然更容易丢包。再有,如果你的系统EMC品质不佳,也会发生同样问题。但场强和EMC问题跟网络的拥塞的表现可大不相同,拥塞不可能总拥塞,一定会有不拥塞的时候,而场强和EMC问题则与时间段完全无关,故而可以此判断。

楼主:
谢谢大家,我今天下午跟了客户之前的设备数据发现他的设备也会由于拥堵产生丢包。分不多,给两位朋友分了。谢谢!

楼主:
不知道如何结贴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如何结贴呀

在左边的导航栏内“我的社区”里找“我的未结主题”,点击后在右边窗口找欲结的帖子,进入后点击主帖上面的“我要结贴”,然后分配分数给你希望给的某楼帖子即可。分数由你发帖时给出的为准。另外,该分和积分无关。

网友C(2014-09-15):
mc55价格应该比M35还贵吧。

网友D(2016-07-10):
引用 网友C:
mc55价格应该比M35还贵吧。

还有用MC55的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