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gui能用到oled上吗

楼主(2014-06-02):
在ucgui手册的驱动程序这一章中,只列了这些控制器,其他类型的控制器如ssd1322,这样的oled屏,可以用ucgui吗

网友A:
我们一般是要自己移植代码的,那个表列不列不重要
一般是在有一定分辨率的液晶屏上使用

网友B:
可以的,需要自己写驱动程序

楼主:
哦,明白了

网友C:
简单的单色显示器没必要用大G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