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新人 那位大神能具体讲一下嵌入式与单片机的关系

楼主(2014-06-02):
本人大学在读学生,想学习嵌入式,但又无处下手, 希望大家不要觉得我无知,能解答一下我的疑问,不胜感激
1.嵌入式与单片机的关系
2.微处理器系统结构需要学习什么?
3.嵌入式计算及其应用具体是要学什么?
能回答任意一个都行

楼主:
求回复 啊啊啊啊

楼主:
没有人么?是因为我问的太难回答了?

网友A:
1、百度百科上的定义:嵌入式系统是一种专用的计算机系统,作为装置或设备的一部分。通常,嵌入式系统是一个控制程序存储在ROM中的嵌入式处理器控制板。事实上,所有带有数字接口的设备,如手表、微波炉、录像机、汽车等,都使用嵌入式系统,有些嵌入式系统还包含操作系统,但大多数嵌入式系统都是由单个程序实现整个控制逻辑。
单片机就是一种专用的计算机系统,或专用计算机系统的一部分。
2、微处理器系统结构有很多种,一般大家都是从应用中感受或者理解某种单片机的系统结构

网友B:
直白一点,就是,一个带OS,一个裸奔。
带OS的,意味着,你需要转变思维,不再是一个电工,而是CS码农。
至于裸奔,那就是随便怎么整。

网友C:
1.嵌入式与单片机的关系
单片机:一般是用作不上系统或上UCOS这类小系统的电子产品,比如洗衣机、卷帘门。
嵌入式:一般是用作上LINUX、安卓之类的电子产品,比如手机。
单片机工程师:一般软件硬件都要会。工资偏低。
嵌入式工程师:一般精通软件或精通硬件。工资较高。

2.微处理器系统结构需要学习什么?
基本上就是看看芯片手册的PDF,内存多大、频率多快、外设有什么。至少要了解基本的使用。

3.嵌入式计算及其应用具体是要学什么?
我觉得要学四类,硬件、驱动、系统、应用程序。
硬件:至少要懂看芯片手册、原理图。
驱动:掌握串口、网络等驱动。
系统:移植UBOOT、移植根文件系统、移植内核。
应用程序:需要掌握C++语言,QT软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