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半波整流,32AD采集问题??

楼主(2014-06-02):
如上图所示,正弦波50HZ,经二极管D1后变为半波,如上图,现在想把半波中的低电平部分经C1、R2变为较平滑的值输入到I/O口,作为AD采集。
问题:
1.C1的位置是否正确,还是放到R2后?
2.C1、R2的值如何确定大小?(主要)。
3.32的I/O口作为AD的话,输入电阻是多大呢?是不是影响采样值?

网友A:
电容要是容量大的话,放到R2后面。要是小的话基本不要R2。

网友B:
我猜楼主 做 互感器 测电流
楼主的图 不建议使用 (你的波形幅值多少?驱动能力多少?
自己搜 “运放 精密整流 电路”

网友C:
采样 "半波中的低电平部分", 低电平不是0吗? 为啥还要采集?
由于 C1 没有放电回路, 后面将得不到低电平.

要得到图上的波形, C1 应该在 R2 后面, 并增加放电电阻
AD的输入电阻, 最后去看 AD 的芯片手册.

网友D:
D1 C1形成峰值保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