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中断源和中断函数怎么对应

楼主(2014-06-02):
ECT设置为输入捕捉模式,每接收到一个脉冲信号产生一次中断,但是单片机怎么知道要运行哪个中断函数呢?

网友A:
请问楼主你用的什么芯片? 什么编译环境?

楼主:
xdp512   codewarrior 4.7

网友A:
引用 楼主:
xdp512   codewarrior 4.7

请问楼主是否有参考过其他例程是怎么写的呢?
像CW10.6+Kinetis芯片,中断向量表里修改成中断函数名就可以相关起来。
飞思卡尔官网还提供有一个例程与ECT有关你可以参考下How to generate SW delay by means of ECT由于我没用过CW4.7+S12XD所以我的回答可能无法帮助到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xdp512   codewarrior 4.7

楼主你好
我们论坛现在主要还是以Kinetis、I.MX芯片为主。
所以建议你将这个问题按照帖子   飞思卡尔申请样片与购买的论坛VIP通道开通了,小伙伴速来!   提交一个服务请求:
如果你尚未注册飞思卡尔官网账号,请先点击注册按钮:右侧图标完成注册。
如果你已有飞思卡尔官网账号,可以点击申请SR按钮:右侧图标提交一个服务请求。
最好使用英文详细描述一下遇到的问题,以便国内外工程师都能够帮助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