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51 二维数组的调用

楼主(2014-06-02):
主要功能:有一个显示屏要显示N个图片(N>10,每个图片64字节),显示哪个图片由变量选择。
char code pic_data[N][64]={
   {图片数据0},
   {图片数据1},
   {图片数据2},
    {图片数据N}};

如果这样调用:

      for (i=0;i++;i<10)
     {
      LCD_display(pic_data);
     delay1ms(1000);
     }

则编译器不报错,但运行后啥子都是不显示,连 delay1ms(1000)都被跳过了。
如果这样测试是可以正常显示的。

      LCD_display(pic_data[0]);
     delay1ms(1000);
      LCD_display(pic_data[1]);
     delay1ms(1000);
      LCD_display(pic_data[2]);
     delay1ms(1000);
为什么会这样?该如何调用二维数组?
以前没玩过C51,现在想练练,却发现杯具了。

楼主:
主要功能:有一个显示屏要显示N个图片(N>10,每个图片64字节),显示哪个图片由变量选择。
char code pic_data[N][64]={
   {图片数据0},
   {图片数据1},
   {图片数据2},
    {图片数据N}};

如果这样调用:

      for (i=0;i++;i<10)
     {
      LCD_display(pic_data[i]);
     delay1ms(1000);
     }

则编译器不报错,但运行后啥子都是不显示,连 delay1ms(1000)都被跳过了。
如果这样测试是可以正常显示的。

      LCD_display(pic_data[0]);
     delay1ms(1000);
      LCD_display(pic_data[1]);
     delay1ms(1000);
      LCD_display(pic_data[2]);
     delay1ms(1000);
为什么会这样?该如何调用二维数组?
以前没玩过C51,现在想练练,却发现杯具了。

网友A:
LCD_display(pic_data[i]);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D_display(pic_data);

是的,我发贴时不知为什么【i】贴不上来,2楼已更改过来了。
还有就是char code pic_data[N][64]中,实际上是char code pic_data[12][64]

网友B:
你的for循环,写反了,for(i=0;i<10;i++)

网友C:
for(i=0;i<N;i++)
{
   for(j=0;j<64j++)
   {
      LCD_display(pic_data[i][j]);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for循环,写反了,for(i=0;i

还真是的,一个低级的不能再低级的错误!
没读书就是没用。。。

网友D:
我也纠结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