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编译出错

楼主(2014-06-02):
用的dsp是5509  ccs3.3编译出错时出现这些错误

网友A:
加库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库了没有?

加了

网友B:
这么多符合没有定义, 估计是编译的路径没有设置, 增加头文件的路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符合没有定义, 估计是编译的路径没有设置, 增加头文件的路径吧

我错误跟他差不多,头文件的路径也设置了。。。还有什么可能呢

网友D:
有可能是没有添加头文件的缘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