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霍尔转把能转换成普通电位器吗

楼主(2014-06-02):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的,都是模拟电压输出

网友B:
电动车转把输出的是模拟量电压信号,并不是电阻性的信号,个人感觉不可以用,因为我也是刚刚接触时间不长,所以有哪里说错了,可不要见笑呀。

楼主:
变阻器有没有数字的,而不是机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