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商品化的DCDC模块,开机几分钟后无输出

楼主(2014-06-03):
采购的某公司DCDC模块,12V转5V,负载90mA,开机正常,几分钟后DCDC输出跌落到1V左右
负载有3000uF电容,用于掉电存数。
请教这种情况原因何在,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把你的图贴上来看看 估计是使用不当
有必要搞那么大电容?

网友A:
模块规格书有仔细研究过吗?

网友B:
来点图片大家都研究一下

网友C:
输出加LC滤波,不要直接接电容(看下厂家的参数,最大的电容是多少)

网友D:
容性太大了吧,输出容载太大了都会造成类似的电压跌落的。你肯定属于超出规格使用。

网友E:
巨大的电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