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PWM信号经一阶RC滤波后纹波过大问题

楼主(2014-06-03):
PWM信号经一阶RC低通滤波器后想要得到直流分量,如下图显示基本得到了PWM信号的直流分量,但纹波过大,如何降低纹波?谢谢。

楼主:
另外,我在RC滤波电路的后面并联一个极性电容,结果显示效果不明显,所以请教一下大神有什么好办法没?

网友A:
三角波转直流没接触过,不太好帮你分析;
发你份资料你先看看吧

网友A:
你输出是接到MCU的话,可以根据你输入信号的频率,采样一个频率周期的数据,滤掉;

网友B:
主要滤除掉基波分量,如果选用阻容滤波的效果不好,可能是楼主的电阻、电容选择不恰当,截止频率设计有误。另外可以通过增加基准电压后进行整形、滤波输出,这种效果会好点。

网友C:
用多级RC

网友D:
后面再加级滤波看看,滤波频率选输入频率的10分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角波转直流没接触过,不太好帮你分析;
发你份资料你先看看吧

多谢版主,很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二阶RC低通滤波器之后纹波变小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版主,很受用!

:)
不客气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二阶RC低通滤波器之后纹波变小了,谢谢!

:)
看来是满足要求了

网友E:
原来加一级二阶低通滤波就可以了

网友F:
又学了1招,二阶低通就可以了;

网友G(2014-07-10):
二阶就可以了,叼!

网友H:
斑竹,论文“二阶RC滤波试验”式子;wc=1/2.6724RC这个是怎么来的?

网友I(2019-03-13):
我用了二阶RC滤波出来直流信号纹波还是比较大。

纹波比较大是什么数量级的?纹波频率多少? 你能忍受多少纹波成分? 负载多大?RC参数是否匹配,如何计算的?

网友J:
Mark,学习了。最近也在做这种设计,真是有很大收获!

网友K(2019-05-15):
引用 网友A:
三角波转直流没接触过,不太好帮你分析;
发你份资料你先看看吧

PWM输出的不是模拟量吗

如果这么说,任何量都是模拟量。

网友K:
引用 网友B:
主要滤除掉基波分量,如果选用阻容滤波的效果不好,可能是楼主的电阻、电容选择不恰当,截止频率设计有误。 ...

PWM转换DAC是什么目的呢

网友L(2019-09-09):
使用二阶滤波器,40db/10dec,或者更高阶也可以,二阶一般就够了,另外截止频率设置为pwm频率的1/10或者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