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16.3中设置Design parameter Editor 中的Extents问题

楼主(2014-06-03):
cadence 16.3中设置Design parameter Editor 中的Extents时有时设置后会自动弹回去,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2016-10-08):
摸索明白了,修改left x,lower Y,width,height中的任意一个参数时,要确保原点不出设计图纸范围。比如left x=-5,lowerY=-6,表示元件设计图纸的左下角相对于原点(图中绿圈和十字叉组合图形代表原点位置)的坐标,反过来如果将图纸左下角看做坐标原点,则原来原点的相对坐标为(5,6)。
则这个值必须在图纸规定的范围:x=0~width,y=0~height.修改任意一个参数违反了这个原则,则这个参数都是非法的。因此正确的修改方式:第一步,将width和height修改为足够大的值;第二部,修改left x和lower Y的值,将原点调至视野中需要的位置(通常这两个值一定是非正的);第三步,将width和height
调整为需要的大小。

网友B(2017-04-19):
感谢ye12321,正解!解决了我的疑惑

网友C(2017-12-08):
3楼应该是正解,谢谢!